[求助] OCC的pattern

楼主(2024-01-23):
各位大佬,用TMAX推pattern的时候是不是只有set_faults transition 才可以推出occ启用的pattern?我用add_faults -all推了几百个都没有一个启用OCC的,都是只有一个pll paulse。换成transition之后就可以了

网友(2024-02-27):
transition fault才是At speed test 啊,

网友:
只有set set_faults transition才可以推出occ启用的patte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