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oltus 做 power EM 分析 电源pad 的位置EM 违例很大

楼主(2024-01-23):
  现在我在用voltus 做 power em 分析,定义电源pad的时候是用 set_power_pads -net vdd -formal xy -file vdd.pp,这样跑出来的power em 结果发现在pads 定义的位置的违例很大,这样是正常的吗?想请教一下各位大哥,你们是怎么定义电源pad的位置的,还有我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网友A:
你说的很大是多少?

楼主:
最大的 rj - iavg/ilimit 6.5    平均的电流是限制的6.5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很大是多少?

最大的 rj - iavg/ilimit 6.5    平均的电流是限制的6.5倍

网友B(2024-07-15):
兄弟,想请教你一下flow,你是用voltus-Fi跑出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想请教你一下flow,你是用voltus-Fi跑出来的吗

是啊

网友:
我最近一直在研究用voltus跑模拟线路的ir drop,但是好像不太行,只能跑出数字部分的,是不是跑模拟的必须用fi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