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ESD越往上打漏电越小

楼主(2024-01-23):
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ESD越往上打漏电越小。2kV打坏后,不到1V管脚I-V curve即开始转折,2V电流400uA,之后继续打到8kV,5.8V才开始出现转折点,此时电流才120uA。三颗都是这种情况。

网友A:
从描述来看,不一定是fail。应该是内部电路被干扰,可以先Pin都放电再量IV,或者给一些Pin设置电位,把IV固定下来,如果无法确认,需要做功能测试做最终判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描述来看,不一定是fail。应该是内部电路被干扰,可以先Pin都放电再量IV,或者给一些Pin设置电位,把IV固 ...

好的,我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试试

请问最后分析的结果可以分享说明一下吗?小白想跟着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最后分析的结果可以分享说明一下吗?小白想跟着学习一下

还没结果

网友C(2024-03-22):
damage就两种情况:short、open

楼主这种现象大概率是:2KV出现short,不断抬高的ESD电压使得short处逐步电阻变大
比如2kv出现了一个10um的通道,不停打,这个通道变为1um宽。

估计:8kv打完后,再拿2kv去打,复现不了一开始2kv后的电流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damage就两种情况:short、open

是的,后面分析大概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后面分析大概就是这样

奇怪的现象背后往往是并不复杂的道理在电阻电感电容mosbjtdiode等众多现象中发现问题的根本,总是让人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