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问题

楼主(2024-01-23):
现在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下面的电流源和上面的p管感觉想要都饱和很极限,下面电流源一饱和,上面的p管就会截止

不饱和管

不饱和管

电路结构

电路结构

网友A:
运放两条支路电流都不相等,先把这个调对了吧。。。
这是基本盘,饱和区什么的是精修。

网友B:
没看懂你说的哪里的电流源和哪里的p管,你图中p管都是给的电流源啊,然后通过n管mirror,n管都是饱和的,只要你size别太夸张,就不会压到p管的vds啊,为什么你p管栅极接0,不应该是个电压吗,你这样不就是线性区了吗

你整个运放的偏置感觉都好奇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两条支路电流都不相等,先把这个调对了吧。。。
这是基本盘,饱和区什么的是精修。 ...

现在问题就是想让他俩相等,但是导致的原因是他下面俩电流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你说的哪里的电流源和哪里的p管,你图中p管都是给的电流源啊,然后通过n管mirror,n管都是饱和的,只 ...

说错了,是电流源上面的n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错了,是电流源上面的n管

你这样的两个n管串联  栅极接在一起,本来就是会有一个进入线性区的啊 你可以推导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的两个n管串联  栅极接在一起,本来就是会有一个进入线性区的啊 你可以推导一下的
...

还真是,但是怎么才能让运放两边电流相等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真是,但是怎么才能让运放两边电流相等呢

你看看论文吧 或者一些报告 一般就是用一个电流源 mirror 去得到你想要得到的电压,你这里左边p管提供电流源,下面n管得到一个偏置电压 同时mirror得到一个尾电流源,你应该再mirror一路和尾电流源一样的电流支路来产生你想要得到的另一个n管的偏置电压,说的比较复杂,你看看书或者论文,一目了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