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MOS电流镜的漏电压

楼主(2024-01-23):
前辈们,我搭的这个PMOS电流镜为什么镜像的这个管子漏电压一直是3.3V呀,我调了好多次下面管子的栅压还是不行。电流源设置的是1μA,电流镜的宽长比是300n/1u

网友A:
看不到整体电路,如果你这里p管mirror后的电流是你I0的电流,你下面的M2的Vb是什么,如果你M2的电流很小的话,那么上拉电流比下拉电流大很多,自然输出会被拉到高,上面进入线性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整体电路,如果你这里p管mirror后的电流是你I0的电流,你下面的M2的Vb是什么,如果你M2的电流很小的 ...

Vb我想做的是一个开关管,导通的时候使镜像支路电流相等,截止的时候电流为0

网友:
引用 楼主:
Vb我想做的是一个开关管,导通的时候使镜像支路电流相等,截止的时候电流为0
...

如果截止,你上面有个电流源,自然输出为vdd,如果你导通且M2下面没有接负载的话 那么也是一样的,你可以下面接一个diode 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