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assAB问题

楼主(2024-01-23):
为什么想要输出级静态电流恒定呢?一直没看到完整的解释,只是为了让输出级功耗尽量小?

网友:
AB类难点就是要控制p和n的偏置吧,达到静态我觉得是阐述了偏置原理。

网友A:
class ab本身的优势就在于低静态功耗,但又能保证较大的驱动能力。
假如静态电流不能控制好,干嘛不做class A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ass ab本身的优势就在于低静态功耗,但又能保证较大的驱动能力。
假如静态电流不能控制好,干嘛不做class ...

但是有很多设计是要让它非常恒定,我的理解是输出级静态电流本身应该只占运放的一小部分,就算受vdd或者静态工作点影响变化一些对电路工作应该没什么影响?就是说只从功耗角度考虑感觉没有特别必要让它恒定,只要比较小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有很多设计是要让它非常恒定,我的理解是输出级静态电流本身应该只占运放的一小部分,就算受vdd或者 ...

我不知道你指的恒定是多大范围。
实际设计中,输出级的静态电流肯定会受PVT和失配影响,并不会达到严格恒定,10%~20%偏差挺常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你指的恒定是多大范围。
实际设计中,输出级的静态电流肯定会受PVT和失配影响,并不会达到严格恒 ...

okk,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