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去除调用pdk中mos的源漏contact

楼主(2024-01-23):
有什么办法能让mos变成两侧或者中间的样子,不需要把他们放在一起,独立让各自去除contact孔?

edit instance property 的parameter选项里面提供没有去除cont孔的选项,在layoutXL可以通过放在一起的方法去掉。但是很不方便使用。

不使用flaten,保留pcell instance的情况下,有没有实现单独去除contact孔的方法呢?

网友A:
q 下 一般都会有你想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q 下 一般都会有你想要的

q过了,没这个功能。。

网友B:
关闭自动吸附(SD共用的情况)
    shift+E,取消勾选Abut Server

楼主:
Annotation 2024-01-23_2  maomao198477 发表于 2024-1-23 11:24
q 下 一般都会有你想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闭自动吸附(SD共用的情况)
    shift+E,取消勾选Abut Server

试了,这样不会拼接到一起了,我想实现的效果是一个单独的mos,去除一侧或者两侧的cont孔,似乎你没理解我的意思

网友(点评):
额,那你这个MOS有用吗?

网友C:
貌似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没办法

一个曲线救国的方法,也不太方便

网友:
要不...从头开始自己画?

网友:
把这个mos用cdfDump()出其cdfParams,找一下有没有写类似"leftCnt"、"rightCnt"、“interCnt"这类关键词的cdfParam,有的话看看它们的?display的值是否是"nil",如果是的话那就是创建这个Pcell的时候是写有这些功能的,但不开放给大家用。
基于上面那几个cdfParam存在的情况下:
①可以强制打开,但不知道会引起什么BUG(不推荐)
②可以自己用skill写一个Pcell,然后造一个配套的cdfParam,用dbCreateParamInst()这个函数调用Pcell mos,把造的cdfParam传进去,就可以在Q出来的属性界面把这几个隐藏的属性显示出来,也不会影响原来pcell mos的cdfParam

网友:
能不能说明白,你要去掉CT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