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问问大佬们这个能显示连接关系的符号在哪里打开呢

楼主(2024-01-23):
就是上面这个黑色的符号,我只有从layout xl进去的时候能看见,单独打开layout文件的时候就没有,感觉有这个连线还挺方便的,所以想问问可以手动打开吗?

网友A:
使用layout XL,而不是layout L

网友:
这个必须在xl下才能显示出线名, 如果xl下也没有的话就在option菜单里面有个net name display项, 打开后把display net name labels选项勾选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layout XL,而不是layout L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