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GMOS 和GCMOS应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4-01-23):
GGMOS 和GCMOS应用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我们在INPUT PAD中用GGMOS,电源和地CLAMP电路中用GCMOS?
GCMOS通过栅耦合电容让沟道开启,帮助NPN开启,效果更好,开启更均匀,那么为何我不所有的pad都用GCNMOS管,单纯的是因为面积考虑吗?

网友A:
带电工作的时候怕误开启,某些IO有输入输出,会考虑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电工作的时候怕误开启,某些IO有输入输出,会考虑这个问题

这一点,确实是我没想到的,谢谢。

网友A:
在某些高速电路中IO PAD的ESD是有ESD模式切换的,不带电的ESD模式下是GCMOS,上电后会切换为GGMOS,因为还有带电EFT这种测试。IO使用GGMOS结构带电EFT测试误导通的概率要比GCMOS低很多,或者说做好了的话几乎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某些高速电路中IO PAD的ESD是有ESD模式切换的,不带电的ESD模式下是GCMOS,上电后会切换为GGMOS,因为还 ...

多模式主要考虑带电测试还是不带电测试,抗EFT或者surge,这就不局限于ESD,而是范畴更广的EM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