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通过excel的寄存器表转换成寄存器模型文件的脚本

楼主(2024-01-23):
自己写的小脚本,分享一下,会生成寄存器模型和ralf文件

补充内容 (2024-1-25 09:04):
这个只会生成寄存器的信息,adapter和寄存器模型别的部分需要自己写

网友A:
感谢分享,建议可以用class,一个模块包含多个寄存器对象,一个寄存器可以包含多个域对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建议可以用class,一个模块包含多个寄存器对象,一个寄存器可以包含多个域对象 ...

大佬说得对

网友:
从github上弄的一个东西“

## 描述
gen_apb_file是一种开源的寄存器文件解决方案,包括中心化的寄存器描述文件(Excel格式)和相应的寄存器文件生成脚本,能够快速生成寄存器硬件模块、ralf模型、c语言头文件。主要有以下特性:

- 支持APB接口类型
- 寄存器位宽可配
- 支持25种寄存器存取类型[<sup>[2]</sup>](#refer-anchor-2)(见下表)
- 可生成verilog
- 可生成ralf
- 可生成c header
- 支持多个模块

尚待改进的地方如下:
- 未支持语义检查
- c header未包括域的信息

|NO |ACCESS |DESCRIPTION|
|---|---|---|
1|RO|读写此域都无影响|
2|RW|会尽量写入,读取时对此域无影响|
3|RC|写入时无影响,读取时会清零|
4|RS|写入时无影响,读取时会设置所有的位|
5|WRC|尽量写入,读取时会清零|
6|WRS|尽量写入,读取时会设置所有的位|
7|WC|写入时会清零,读取时无影响|
8|WS|写入时会设置所有的位,读取时无影响|
9|WSRC|写入时会设置所有的位,读取时会清零|
10|WCRS|写入时会清零,读取时会设置所有的位|
11|W1C|写1清零,写0时无影响,读取时无影响|
12|W1S|写1设置所有的位,写0时无影响,读取时无影响|
13|W1T|写1入时会翻转,写0时无影响,读取时无影响|
14|W0C|写0清零,写1时无影响,读取时无影响|
15|W0S|写0设置所有的位,写1时无影响,读取时无影响|
16|W0T|写0入时会翻转,写1时无影响,读取时无影响|
17|W1SRC|写1设置所有的位,写0时无影响,读清零|
18|W1CRS|写1清零,写0时无影响,读设置所有位|
19|W0SRC|写0设置所有的位,写1时无影响,读清零|
20|W0CRS|写0清零,写1时无影响,读设置所有位|
21|WO|尽可能写入,读取时会出错|
22|WOC|写入时清零,读取时出错|
23|WOS|写入时设置所有位,读取时会出错|
24|W1|在复位(reset)后,第一次会尽量写入,其他写入无影响,读取时无影响|
25|WO1|在复位后,第一次会尽量写入,其他的写入无影响,读取时会出错|

## 安装
依赖python及xlrd
- `sudo apt-get install python`
- `pip install xlrd`

## 用法
- `python gen_apb_file.py template.xls`
注:
1. 工作簿template.xls中的名称template不会体现在生成文件中,你可以将它改成任何名称如芯片名称。
2. 工作表<sheet_name>名称tmplmd,xuartlite[<sup>[3]</sup>](#refer-anchor-3)为功能模块的名称,运行脚本会根据每一个工作表生成<sheet_name>_apb_cfg.v、<sheet_name>.h,<sheet_name>.ralf

网友(2024-07-05):
楼主有没有试过跑一下 你分享的这个脚本  我跑的时候发现很多格式错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