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导出gds到virtuso有误

楼主(2024-01-23):
我已经按照https://blog.eetop.cn/blog-1542900-6950559.html这个页面大佬的指点多map文件进行了修改,但还是出现了问题

这是我的streamout.map文件

CT                PIN                50                0
CT                LEFPIN                50                0
CT                FILL                50                0
CT                FILLOPC                50                0
CT                VIA                50                0
CT                VIAFILL                50                0
CT                VIAFILLOPC                50                0
M1                NET                61                0
M1                SPNET                61                0
M1                PIN                61                0
M1                LEFPIN                61                0
M1                FILL                61                0
M1                FILLOPC                61                0
M1                VIA                61                0
M1                VIAFILL                61                0
M1                VIAFILLOPC                61                0
M1                LEFOBS                61                0
NAME                M1/NET                141                0
NAME                M1/SPNET                141                0
NAME                M1/PIN                141                0
NAME                M1/LEFPIN                141                0
V1                PIN                70                0
V1                LEFPIN                70                0
V1                FILL                70                0
V1                FILLOPC                70                0
V1                VIA                70                0
V1                VIAFILL                70                0
V1                VIAFILLOPC                70                0
M2                NET                62                0
M2                SPNET                62                0
M2                PIN                62                0
M2                LEFPIN                62                0
M2                FILL                62                0
M2                FILLOPC                62                0
M2                VIA                62                0
M2                VIAFILL                62                0
M2                VIAFILLOPC                62                0
M2                LEFOBS                62                0
NAME                M2/NET                142                0
NAME                M2/SPNET                142                0
NAME                M2/PIN                142                0
NAME                M2/LEFPIN                142                0
V2                PIN                71                0
V2                LEFPIN                71                0
V2                FILL                71                0
V2                FILLOPC                71                0
V2                VIA                71                0
V2                VIAFILL                71                0
V2                VIAFILLOPC                71                0
M3                NET                63                0
M3                SPNET                63                0
M3                PIN                63                0
M3                LEFPIN                63                0
M3                FILL                63                0
M3                FILLOPC                63                0
M3                VIA                63                0
M3                VIAFILL                63                0
M3                VIAFILLOPC                63                0
M3                LEFOBS                63                0
NAME                M3/NET                143                0
NAME                M3/SPNET                143                0
NAME                M3/PIN                143                0
NAME                M3/LEFPIN                143                0
V3                PIN                72                0
V3                LEFPIN                72                0
V3                FILL                72                0
V3                FILLOPC                72                0
V3                VIA                72                0
V3                VIAFILL                72                0
V3                VIAFILLOPC                72                0
M4                NET                64                0
M4                SPNET                64                0
M4                PIN                64                0
M4                LEFPIN                64                0
M4                FILL                64                0
M4                FILLOPC                64                0
M4                VIA                64                0
M4                VIAFILL                64                0
M4                VIAFILLOPC                64                0
M4                LEFOBS                64                0
NAME                M4/NET                144                0
NAME                M4/SPNET                144                0
NAME                M4/PIN                144                0
NAME                M4/LEFPIN                144                0
V4                PIN                73                0
V4                LEFPIN                73                0
V4                FILL                73                0
V4                FILLOPC                73                0
V4                VIA                73                0
V4                VIAFILL                73                0
V4                VIAFILLOPC                73                0
M5                NET                65                0
M5                SPNET                65                0
M5                PIN                65                0
M5                LEFPIN                65                0
M5                FILL                65                0
M5                FILLOPC                65                0
M5                VIA                65                0
M5                VIAFILL                65                0
M5                VIAFILLOPC                65                0
M5                LEFOBS                65                0
NAME                M5/NET                145                0
NAME                M5/SPNET                145                0
NAME                M5/PIN                145                0
NAME                M5/LEFPIN                145                0
V5                PIN                74                0
V5                LEFPIN                74                0
V5                FILL                74                0
V5                FILLOPC                74                0
V5                VIA                74                0
V5                VIAFILL                74                0
V5                VIAFILLOPC                74                0
M6                NET                66                0
M6                SPNET                66                0
M6                PIN                66                0
M6                LEFPIN                66                0
M6                FILL                66                0
M6                FILLOPC                66                0
M6                VIA                66                0
M6                VIAFILL                66                0
M6                VIAFILLOPC                66                0
M6                LEFOBS                66                0
NAME                M6/NET                146                0
NAME                M6/SPNET                146                0
NAME                M6/PIN                146                0
NAME                M6/LEFPIN                146                0
V6                PIN                75                0
V6                LEFPIN                75                0
V6                FILL                75                0
V6                FILLOPC                75                0
V6                VIA                75                0
V6                VIAFILL                75                0
V6                VIAFILLOPC                75                0
M7                NET                67                0
M7                SPNET                67                0
M7                PIN                67                0
M7                LEFPIN                67                0
M7                FILL                67                0
M7                FILLOPC                67                0
M7                VIA                67                0
M7                VIAFILL                67                0
M7                VIAFILLOPC                67                0
M7                LEFOBS                67                0
NAME                M7/NET                147                0
NAME                M7/SPNET                147                0
NAME                M7/PIN                147                0
NAME                M7/LEFPIN                147                0
V7                PIN                76                0
V7                LEFPIN                76                0
V7                FILL                76                0
V7                FILLOPC                76                0
V7                VIA                76                0
V7                VIAFILL                76                0
V7                VIAFILLOPC                76                0
M8                NET                68                0
M8                SPNET                68                0
M8                PIN                68                0
M8                LEFPIN                68                0
M8                FILL                68                0
M8                FILLOPC                68                0
M8                VIA                68                0
M8                VIAFILL                68                0
M8                VIAFILLOPC                68                0
M8                LEFOBS                68                0
NAME                M8/NET                148                0
NAME                M8/SPNET                148                0
NAME                M8/PIN                148                0
NAME                M8/LEFPIN                148                0
TV2                PIN                123                0
TV2                LEFPIN                123                0
TV2                FILL                123                0
TV2                FILLOPC                123                0
TV2                VIA                123                0
TV2                VIAFILL                123                0
TV2                VIAFILLOPC                123                0
TM2                NET                122                0
TM2                SPNET                122                0
TM2                PIN                122                0
TM2                LEFPIN                122                0
TM2                FILL                122                0
TM2                FILLOPC                122                0
TM2                VIA                122                0
TM2                VIAFILL                122                0
TM2                VIAFILLOPC                122                0
TM2                LEFOBS                122                0
NAME                TM2/NET                122                3
NAME                TM2/SPNET                122                3
NAME                TM2/PIN                122                3
NAME                TM2/LEFPIN                122                3
BCB1                PIN                165                0
BCB1                LEFPIN                165                0
BCB1                FILL                165                0
BCB1                FILLOPC                165                0
BCB1                VIA                165                0
BCB1                VIAFILL                165                0
BCB1                VIAFILLOPC                165                0
RDL                NET                166                0
RDL                SPNET                166                0
RDL                PIN                166                0
RDL                LEFPIN                166                0
RDL                FILL                166                0
RDL                FILLOPC                166                0
RDL                VIA                166                0
RDL                VIAFILL                166                0
RDL                VIAFILLOPC                166                0
RDL                LEFOBS                166                0
NAME                RDL/NET                150                0
NAME                RDL/SPNET                150                0
NAME                RDL/PIN                150                0
NAME                RDL/LEFPIN                150                0
NAME                COMP                211                0
COMP                ALL                127                1

然后这是工艺库里的streamout
0M                drawing                1                0
        RFDN6T                drawing                181                4
        NEGR                drawing                4                0
        NSR                drawing                5                0
        PSR                drawing                6                0
        AMO                drawing                7                0
        CO                drawing                8                0
        KV                drawing                9                0
        AA                drawing                10                0
        AADUM                drawing                10                1
        NPAA                drawing                12                0
        PPAA                drawing                13                0
        NW                drawing                14                0CT
        RFSD                drawing                181                3
        PC                drawing                16                0
        DP                drawing                17                0
        CL                drawing                18                0
        DNW                drawing                19                0
        DNW                res                19                2
        PW                drawing                20                0
        NC                drawing                21                0
        CPT                drawing                22                0
        BNP                drawing                23                0
        TN                drawing                24                0
        LOGO                drawing                26                0
        ONO                drawing                27                0
        DG                drawing                29                0
        GT                drawing                30                0
        GTDUM                drawing                30                1
        DUPMK1                drawing                89                156
        HR                drawing                34                0
        NLL                drawing                35                0
        NLH                drawing                36                0
        PLH                drawing                37                0
        PLL                drawing                38                0
        HRP                drawing                39                0
        SN                drawing                40                0
        SP                drawing                43                0
        ESD1                drawing                41                0
        ESD2                drawing                42                0
        MVP                drawing                44                0
        MVN                drawing                45                0
        VTPH                drawing                46                0
        VTNH                drawing                47                0
        SAB                drawing                48                0
        IDT                drawing                49                0
        CT                drawing                50                0
        CM                drawing                51                0
        DDN                drawing                53                0
        HVBN                drawing                54                0
        NDDD                drawing                55                0
        DDP                drawing                56                0
        NPR1                drawing                57                0
        MIM                drawing                58                0
        INST                drawing                60                0
        SRAM                stsram                60                1
        SRAM                dnsram                60                2
        SRAM                udsram                60                3
        SRAM                dpsram                60                4
        SRAM                lrsram                60                5
        OUTNCE                drawing                60                6
        OUTRCE                drawing                60                7
        SRAMHV                drawing                60                8
        RFSRAM                drawing                60                9
        M1                drawing                61                0
        M2                drawing                62                0
        M3                drawing                63                0
        M4                drawing                64                0
        M5                drawing                65                0
        M6                drawing                66                0
        M7                drawing                67                0
        M8                drawing                68                0
        MnDUM                metal1                61                1
        MnDUM                metal2                62                1
        MnDUM                metal3                63                1
        MnDUM                metal4                64                1
        MnDUM                metal5                65                1
        MnDUM                metal6                66                1
        MnDUM                metal7                67                1
        MnDUM                metal8                68                1
        MnDUM                topmetal1        120                1
        MnDUM                topmetal2        122                1
        MnDUM                topmetal3        228                1
        MnDUM                topmetal4        229                1
        MnSLOT                metal1                61                2
        MnSLOT                metal2                62                2
        MnSLOT                metal3                63                2
        MnSLOT                metal4                64                2
        MnSLOT                metal5                65                2
        MnSLOT                metal6                66                2
        MnSLOT                metal7                67                2
        MnSLOT                metal8                68                2
        VnDUM                via1                70                1
        VnDUM                via2                71                1
        VnDUM                via3                72                1
        VnDUM                via4                73                1
        VnDUM                via5                74                1
        VnDUM                via6                75                1
        VnDUM                via7                76                1
        VnDUM                topvia1                121                1
        VnDUM                topvia2                123                1
        V1                drawing                70                0
        V2                drawing                71                0
        V3                drawing                72                0
        V4                drawing                73                0
        V5                drawing                74                0
        V6                drawing                75                0
        V7                drawing                76                0
        PIPR                drawing                79                0
        PA                drawing                80                0
        FUSE                drawing                81                0
        PI                drawing                82                0
        ALPA                drawing                83                0
        ALPA                res                83                1
        PSUB                drawing                85                0
        VSIA                drawing                63                63
        TTXT                drawing                87                0
        BTXT                drawing                88                0
        CTXT                drawing                89                0
        DUMBM                drawing                90                0
        DUMBA                drawing                91                0
        DUMBP                drawing                92                0
        VARMOS                drawing                93                0
        VARJUN                drawing                94                0
        RESNW                drawing                95                0
        RESP1                drawing                96                0
        RESP3T                drawing                96                1
        RESAA                drawing                97                0
        PFL                drawing                98                0
        SDOP                drawing                99                0
        OPCBA                drawing                100                0
        OPCBP                drawing                101                0
        OPCBM                drawing                102                0
        NDRF                drawing                103                0
        PDRF                drawing                104                0
        BORDER                drawing                127                0
        BORDER                prboun                127                1
        SUBD                drawing                131                1
        MOSCKT                drawing                131                2
        HTNWL                drawing                131                0
        EXCLU                drawing                132                0
        EXlayer                drc                239                0
        EXlayer                dfm                239                1
        EXlayer                lfd                239                2
        PPCI                drawing                107                0
        NPCI                drawing                108                0
        PWHT                drawing                109                0
        NWHT                drawing                110                0
        BCB1                drawing                165                0
        BCB2                drawing                167                0
        PIP                drawing                113                0
        ALRDL                drawing                83                3
        MARKG                drawing                189                0
        MARKF                drawing                190                0
        HAADMY                drawing                191                0
        DIODMY                drawing                192                0
        STIDMY                drawing                215                0
        SURNW                drawing                209                0
        NLHT                drawing                114                0
        PLHT                drawing                115                0
        LV                drawing                116                0
        CCT                drawing                117                0
        CS                drawing                118                0
        DIR                drawing                119                0
        TM1                drawing                120                0
        TM2                drawing                122                0
        TV1                drawing                121                0
        TV2                drawing                123                0
        TOW                drawing                124                0
        TG                drawing                125                0
        OVERPL                drawing                125                4
        UNDEPL                drawing                125                5
        MD                drawing                130                0
        ESDIO1                drawing                133                0
        ESD5V                drawing                133                1
        SM                drawing                84                0
        POWRING                drawing                133                2
        ESDIO2                drawing                133                3
        DMPNP                drawing                134                0
        CAPBP                drawing                137                0
        DSTR                drawing                138                0
        DCTY                drawing                139                0
        MnTXT                metal1                141                0
        MnTXT                metal2                142                0
        MnTXT                metal3                143                0
        MnTXT                metal4                144                0
        MnTXT                metal5                145                0
        MnTXT                metal6                146                0
        MnTXT                metal7                147                0
        MnTXT                metal8                148                0
        MnTXT                topmetal1        120                3
        MnTXT                topmetal2        122                3
        MnTXT                topmetal3        228                3
        MnTXT                topmetal4        229                3
        PHL                drawing                159                0
        EFUSE                drawing                81                2
        SUBTXT                drawing                161                0
        WELTXT                drawing                162                0
        DIFTXT                drawing                163                0
        POLYTXT                drawing                164                0
        LDBK                drawing                216                150
        LDBK                ldbk12                216                151
        RDL                drawing                166                0
        RESCKT                drawing                131                3
        BUMP                drawing                168                0
        ESD3                drawing                169                0
        BPMT                drawing                170                0
        MnB                metal1                151                0
        MnB                metal2                152                0
        MnB                metal3                153                0
        MnB                metal4                154                0
        MnB                metal5                155                0
        MnB                metal6                156                0
        MnB                metal7                157                0
        MnB                metal8                158                0
        MnB                topmetal1        193                0
        MnB                topmetal2        194                0
        MnDUB                metal1                151                1
        MnDUB                metal2                152                1
        MnDUB                metal3                153                1
        MnDUB                metal4                154                1
        MnDUB                metal5                155                1
        MnDUB                metal6                156                1
        MnDUB                metal7                157                1
        MnDUB                metal8                158                1
        MnDUB                topmetal1        193                1
        MnDUB                topmetal2        194                1
        MnDUB                topmetal3        194                5
        MnDUB                topmetal4        194                4
        PWH                drawing                105                0
        NWH                drawing                106                0
        MnR                metal1                171                0
        MnR                metal2                172                0
        MnR                metal3                173                0
        MnR                metal4                174                0
        MnR                metal5                175                0
        MnR                metal6                176                0
        MnR                metal7                177                0
        MnR                metal8                178                0
        MnR                topmetal1        201                0
        MnR                topmetal2        202                0
        MnSLOTB                metal1                171                1
        MnSLOTB                metal2                172                1
        MnSLOTB                metal3                173                1
        MnSLOTB                metal4                174                1
        MnSLOTB                metal5                175                1
        MnSLOTB                metal6                176                1
        MnSLOTB                metal7                177                1
        MnSLOTB                metal8                178                1
        NODMF                drawing                180                0
        NOSHR                drawing                180                150
        HRPDMY                drawing                210                0
        MIMDMY                drawing                211                0
        MOMDMY                drawing                211                1
        DTDMY                drawing                191                3
        MDTXT                drawing                150                0
        INDMY                drawing                212                0
        RFDEV                drawing                181                0
        RFMOSD                drawing                182                0
        JVARDUM                drawing                183                0
        RF3T                drawing                183                2
        RP184                drawing                184                0
        RP185                drawing                185                0
        RP186                drawing                186                0
        GTFUSE                drawing                81                1
        JVDUM                drawing                188                0
        LVP                drawing                218                0
        LVN                drawing                219                0
        MARKS                drawing                189                151
        STV1                drawing                243                0
        STM1                drawing                228                0
        STV2                drawing                244                0
        STM2                drawing                229                0
        NFDMK                drawing                131                5
        INDMY                indr                212                1
        ALPA                txt                83                2
        RFDEV                rfdn5t                181                7
        INDMY                indtem                212                3
        VTNH                uhvt                159                151
        NLL                unll                205                0
        PLL                upll                206                0
        MOMDMY                momp1                211                3
        MOMDMY                momp2                211                4
        MOMDMY                momtem                211                2
        MOMDMY                mommes                211                5
        MOMDMY                col                211                7
        MOMDMY                row                211                8
        MnSLOT                topmetal1        120                2
        MnSLOT                topmetal2        122                2
        MnSLOT                topmetal3        228                2
        MnSLOT                topmetal4        229                2
        SRAM                d2sram                60                11
        SRAM                2psram                60                12
        FUSE                mk1                81                152
        MnR                topmetal3        194                150
        MnR                topmetal4        194                151
        PA                txt                80                250
        MOMDMY                mk1                211                11
        MOMDMY                mk2                211                12
        MOMDMY                mk3                211                13
        MOMDMY                mk4                211                14
        MOMDMY                mk5                211                15
        MOMDMY                mk6                211                16
        MOMDMY                mk7                211                17
        MOMDMY                mk8                211                18
        LUWMK1                drawing                131                177
        VnnMK1                ddmk1                131                175
        VnnMK1                ssmk1                131                176

楼主:
然后这是错误信息:WARNING (XSTRM-58): Failed to create the new layer purpose pair 'V2:drawing'. It will be skipped and all the shapes on this LPP will be dropped. INFO (XSTRM-220): 5. Translating STRUCTURE Via1_2cut_S as cellView spi/Via1_2cut_S/layout. WARNING (XSTRM-58): Failed to create the new layer purpose pair 'M1:drawing'. It will be skipped and all the shapes on this LPP will be dropped. WARNING (XSTRM-58): Failed to create the new layer purpose pair 'M2:drawing'. It will be skipped and all the shapes on this LPP will be dropped. WARNING (XSTRM-58): Failed to create the new layer purpose pair 'V1:drawing'. It will be skipped and all the shapes on this LPP will be dropped.

网友A:
gds导进virtuoso的layer map用的不对。这文件不是一般在PDK里面么,mos器件库里,还需要自己来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gds导进virtuoso的layer map用的不对。这文件不是一般在PDK里面么,mos器件库里,还需要自己来搞? ...

LAYERMAP就是pdk库里的,我只是贴出来展示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LAYERMAP就是pdk库里的,我只是贴出来展示下

我见到的virtuoso用到的layermap不是这个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见到的virtuoso用到的layermap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这个是smic55的库,就这个样子,前面有一大段说明文字我没截取

网友A:
哦,看漏了,你粘了两个。virtuoso import用的下面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看漏了,你粘了两个。virtuoso import用的下面那个?

解决了 多试了几次好了 不知道原因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