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ba结构bandgap仿真器求助

楼主(2024-01-23):
使用的smic18bcd工艺

我思路是这样的,先固定ptat路(R3)的电流为1u,仿25C的电压和温漂,先根据ptat压差(Q1&Q2)与1uA电流计算ptat路的电阻,再根据温漂为0确定cpat路的电阻(R1,R2),最后根据要求的vref计算R4.请问这个思路有问题吗?目前遇到的问题是:虽然结果是抛物线,但是温漂太大了,有十几mv(vref=600m)。,同时零温度系数的温度也不在设定的温度那边

其他设置:VDD=1V,M1栅压为480mv左右(依然在饱和区,之前Vg更低大致为350mv,我以为是vds没有远大于vdsat,沟道长度调制导致的,所以调高了vg,但是从结果来看没用)

网友A:
之前有遇过电流太低整体表现不佳的情况,先尝试加大电流看看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有遇过电流太低整体表现不佳的情况,先尝试加大电流看看情况?

谢谢你,我试试看(目前是2u出头的电流)

补充内容 (2024-1-26 14:38):
试了一下,有好转但是不多,温漂减少到10mv以内力,但是里目标还是差很远

网友B:
先看X/Y点的电压是否相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X/Y点的电压是否相等

谢谢您,看了一下VXY随T的曲线,在-40/125°C是1.5mv左右,这不带这个是不是太大了。

另外想问您一下:在设计运放的时候,指标好像都不大考虑他的温度特性,这个特性重要吗吗?
我仿真跑了一下发现运放的输出共模(在整个bg电路里面跑)温漂挺大的,有大几十mv。我正在考虑是不是这个的问题,如果是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运放使VX VY相等,在随T改变时VX VY改变自然运放输出也会变,可以检查一下运放在VX VY的输入下,是否有足够的增益以及输出摆伏。

运放也会受温度影响,但是它的作用是用来锁定的,只要温漂不要使的运放失去作用基本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