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和DAC的传递函数

楼主(2024-01-23):
本人不是做ADC的,但在使用simulink进行建模的过程中,可能使用到ADC/DAC,我现在的想法是把这两个模块抽象成传递函数,使用transfer function模块建模,但有点疑惑该怎么样建立传递函数,因为输入和输出一个是数字量一个是模拟量,所以想请教一下做ADC的各位

网友A:
DAC比较简单,传输函数就是一个增益A,比如数字编码是0~1023,模拟电压范围是1~3.048V,A就是2e-3。不用在乎单位。
ADC比较复杂,是分段函数。为了简化其实也可以设一个增益G,于是D=G*A。然后再用floor、round等取整函数处理D。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C比较简单,传输函数就是一个增益A,比如数字编码是0~1023,模拟电压范围是1~3.048V,A就是2e-3。不用在 ...

谢谢您的回答,但我看有些人在建模过程中,ADC的后面还会加上一个零阶保持器,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但我看有些人在建模过程中,ADC的后面还会加上一个零阶保持器,这是为什么呢?
...

这是考虑采样保持的延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考虑采样保持的延迟。

好的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