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电路设计求助

楼主(2024-01-23):
指标如下:
SMIC180nm CMOS mixed-signal的工艺库
VDD=1.8V CL=1pF
Unit-gain bandwidth=800MHz
DC gain>80dB
Phase Margin=60
Output Swing>1.2Vpp
Fully differential 带CMFB

想求助下大家这个设计的思路是什么,单位增益带宽怎么才能这么大,还有输出摆幅1.2Vpp感觉也不好弄。。。

网友A:
只要功耗尺寸够大,理论上没啥问题

网友B:
看起来主要吃功耗的电路

网友C:
搞个折叠的可以,就是你的摆幅估计要调一下,第二级的输出电流大点,摆幅应该没啥问题。或者搞个轨到轨的,摆幅直接拉满,第二级的输出电流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个折叠的可以,就是你的摆幅估计要调一下,第二级的输出电流大点,摆幅应该没啥问题。或者搞个轨到轨的, ...

大佬能否细说一下两级结构,还有这个输出电流跟摆幅的关系,为啥输出电流大摆幅就大了,还有这个800M带宽咋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功耗尺寸够大,理论上没啥问题

大佬能否细说一下两级结构,1.2vpp的摆幅,还有这个800M带宽咋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主要吃功耗的电路

大佬能否细说一下两级结构,1.2vpp的摆幅,还有这个800M带宽咋解决?

网友:
运放FOM主要看GBW,CL,功耗,所以是三者的折衷。
指标没给功耗,懂了吧。

楼主:
来位大神指导指导

楼主:
来人啊,求指导

网友:
随便搜个全查分折叠运放就够了吧,输出级用推挽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能否细说一下两级结构,还有这个输出电流跟摆幅的关系,为啥输出电流大摆幅就大了,还有这个800M带宽 ...

算是个人经验吧,你可以在B站上看看有设计教程,复旦大学还有个二级运放设计教程文档,多找几个你应该就懂了

网友D:
加个好友讨论下?我最近也在做类似指标的全差分,我有一个在调的结构,计算上可以实现,但还没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个好友讨论下?我最近也在做类似指标的全差分,我有一个在调的结构,计算上可以实现,但还没调好 ...

加Q:3094516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