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novus@Centos Stream8启动就闪退

楼主(2024-01-24):
以下是log报告
./innovus   启动
############################

Cadence Innovus(TM) Implementation System.
Copyright 2020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worldwide.

Version:        v20.10-p004_1, built Thu May 7 20:02:41 PDT 2020
Options:
Date:                Wed Jan 24 07:42:32 2024
Host:                xyz (x86_64 w/Linux 4.18.0-535.el8.x86_64) (8cores*16cpus*AMD Ryzen 7 6800H with Radeon Graphics 512KB)
OS:                CentOS Stream release 8

License:
                invs        Innovus Implementation System        20.1        checkout succeeded
                8 CPU jobs allowed with the current license(s). Use setMultiCpuUsage to set your required CPU count.
Change the soft stacksize limit to 0.2%RAM (30 mbytes). Set global soft_stack_size_limit to change the value.

**INFO:  MMMC transition support version v31-84

<CMD> set_global _enable_mmmc_by_default_flow      $CTE::mmmc_default
<CMD> suppressMessage ENCEXT-2799
<CMD> win
innovus 1>
*** Memory Usage v#1 (Current mem = 661.035M, initial mem = 273.977M) ***
*** Message Summary: 0 warning(s), 0 error(s)

--- Ending "Innovus" (totcpu=0:00:11.9, real=0:00:09.0, mem=661.0M) ---   :'(:'(:'(:'(:'(:'(:'(:'(直接退出

##########################################################
bash 设置启动

#############################IC618#######################################
export OA_HOME=/home/xyz/cadence/IC618/oa_v22.60.007
export CDSHOME=/home/xyz/cadence/IC618
export CDSDIR=/home/xyz/cadence/IC618
export CDS_ROOT=/home/xyz/cadence/IC618
export CDS_INSTALL_DIR=/home/xyz/cadence/IC618/tools/dfII
export CDS_INST_DIR=/home/xyz/cadence/IC618
export LM_LICENSE_FILE=/home/xyz/cadence/IC618/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export CDS_AHDLCMI_ENABLE=NO
export CDS_AUTO_64BIT=ALL
export W3264_NO_HOST_CHECK=1
export OA_UNSUPPORTED_PLAT=linux_rhel60

##########INNOVUS201#########################
export INNOVUSDIR=/home/xyz/cadence/INNOVUS20
export PATH="$PATHINNOVUSDIR/bin"
export PATH="$PATHINCISIVDIR/tools.lnx86/bin"
export PATH="$PATHINCISIVDIR/tools.lnx86/dfII/bin"

请哪位大神帮我看一下问题出在哪呢,反正一启动就退出了。
我看了一下网上 log一行 “Change the soft stacksize limit to 0.2%RAM (30 mbytes). Set global soft_stack_size_limit to change the value.”  应该是
no need to be changed

网友(2024-04-11):
都到这一步了还直接退出,不太应该啊,是不是软件版本太低了,还不能完美支持centos8

网友(2024-05-29):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

网友:
把  export OA_HOME=/home/xyz/cadence/IC618/oa_v22.60.007
路径 指到  innovus下的  OA文件夹  路径再试一试咯

网友(2025-02-26):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指定了oa路径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