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学生求助,Verilog代码报错

楼主(2024-01-24):
不知道错在哪里

网友A:
第6、7、8行分别把cout信号的0、1、2位连接到了u1/u2/u3的cout端口,但第9行又尝试将cout[2]连接到cout端口(自己连自己)造成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6、7、8行分别把cout信号的0、1、2位连接到了u1/u2/u3的cout端口,但第9行又尝试将cout[2]连接到cout端口 ...

okok居然犯了这么低级的错误谢谢啦

网友B:
topmodule中cout被同时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pmodule中cout被同时赋值

谢谢谢谢

网友C:
还有half_adder名字应该改成full_adder,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全加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half_adder名字应该改成full_adder,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全加器

对,我后来也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