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请教一个这个比较器的缓冲级应该怎么理解呢

楼主(2024-01-24):
在论文里看到的,用于做比较器输出的缓冲,但是自己不太明白反相器前面的工作原理...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

网友A:
输入端是正反信号,按照逻辑分析就能搞清楚基本原理了。
然后具体分析翻转电压点,做仿真验证,可以查到功耗等信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端是正反信号,按照逻辑分析就能搞清楚基本原理了。
然后具体分析翻转电压点,做仿真验证,可以查到功 ...

我大致理解了,我通过仿真看一下,感谢

网友:
请问这个缓冲级的作用是什么呢?另外可以放一下图片所属的论文吗?

楼主:
我的理解是其输入两端的电压分别靠近0和1,通过这个buffer以后能把Vinp端的最终电压抬升到高低电源轨
我猜使用简单的反相器应该也能做到。。。文章放在下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