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NOVUS 安装求问

楼主(2024-01-24):
安装了cadence的IC617,MMSIM,以及INNOVUS,通过1patch生成了对应的license,MMSIM和IC617都能正常,但是INNOVUS使用时遇到了下面问题

bashrc的设置如下

网友:
EL8没碰到此问题

网友A:
打Hotfix试试,20.10 Bug还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Hotfix试试,20.10 Bug还比较多。

20.10在EL8下试过,可以启动的。感觉这个和系统、库的关系可能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