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 输出到文件出错

楼主(2024-01-24):
我在eetop上找到了一个hierarchy查找cell的脚本,打印到CIW窗口没有问题,如下图

我希望能打印到文件,看起来直观一点,有ERROR出现,一直没有找到原因,请大师指点:
谢谢!

网友:
函数的第三个变量libs是nil,下面的member的第二个变量应该是一个list,可以把第三个变量变成list()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