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有前辈写过控制开关阵列的模块吗

楼主(2024-01-24):
小白现在有个256个开关,需要依次控制他们打开,感觉要用verilogA去写,不知道有前辈做过这个吗,小白没学过verilogA

网友A:
拿verilog做个译码器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verilog做个译码器也可以

前辈,大概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verilog做个译码器也可以

嗯,感觉可以写个8位译码器,但是没学过verilog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感觉可以写个8位译码器,但是没学过verilog

百度一下,蛮多的,只是写了verilog之后 得用AMS仿真 配置点东西

网友B:
看上去都不太需要写,只用一个vpulse,做延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都不太需要写,只用一个vpulse,做延时就可以了。

用了analoglib库里面的delay单元但是我输入只给了一个脉冲,经过延时变成多个脉冲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了analoglib库里面的delay单元但是我输入只给了一个脉冲,经过延时变成多个脉冲了
...

都出现负电压了,应该没设置对。用vpwl,只编辑产生一个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