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ESD保护器件的单指指长不宜过长的原因

楼主(2024-01-24):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不考虑采用多指布局可以节省一定的面积,为什么ESD保护器件一般都不建议单指指长过长呢?

我以前看论文的时候好像也看到过,不建议单指的指长过长,过长的话对ESD保护器件的性能有负面影响?
但是原因我当时没有细看,想问一下不建议ESD保护器件单指指长过长的原因?

网友A:
之前在公众号上看到的

网友:
单指过长电流通流能力不够?

网友:
y应该还有栅宽过大,栅电阻不均匀,放电不一致的问题吧。

网友:
你说的单指指长指的是Width吧。
不过这个不宜过长也要看工艺节点

有大节点时,Wdith过长,导致uniformity不好。
到40nm这个现象就不明显了。30um,40um没有啥大的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在公众号上看到的

谢谢你的回复,这个公众号我也关注了,可能是没有去看那篇推文。我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