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斩波运放pstb仿真,相位上下跳动,低频增益都是尖峰

楼主(2024-01-24):
(图片)

楼主:
仿真结果是这个图,不理解

楼主:
请各位有经验的人士不吝赐教

网友:
我也好奇,mark一下

网友A:
用WaveView看也是这样吗?要么model或者仿真精度的问题,要么波形显示工具的问题。有时候virtuoso自带的波形工具显示会不正常,增大step好转的话是model的问题(以前遇到过),减小step好转的话,是显示工具的问题。

网友B:
可能的解决思路:
1. pss设置里,Options-Accuracy把maxacfreq填入想看到的最高pstb仿真频率;
2. pss的output harmonics设置,要么把number of harmonics填入beat freq乘以填入的数字能够达到想看到的最高pstb仿真频率(但最大数字一般不建议超过1000或1500,否则仿真可能不收敛),要么改为select from range,再填入最小最大频率;
3. pstb仿真,sweep type不要用automatic,改为logarithmic,并把每decade的点数填入至少20或更大,数越大pstb仿真得到的波形精度越高但仿真时间也会更长。
另外,扫描起始频率不需要填10^(-5)Hz,太小了。还有就是通过MC仿真来验证pstb性能有些浪费。如果通过上述设置有改善,记得回复发图看看是否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的解决思路:
1. pss设置里,Options-Accuracy把maxacfreq填入想看到的最高pstb仿真频率;
2. pss的out ...

大哥你看看我这就是tt,没跑mc,corner一样是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的解决思路:
1. pss设置里,Options-Accuracy把maxacfreq填入想看到的最高pstb仿真频率;
2. pss的out ...

刚才图拍坏了,重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的解决思路:
1. pss设置里,Options-Accuracy把maxacfreq填入想看到的最高pstb仿真频率;
2. pss的out ...

我相机烂了,公司锁了截图,我晚上远程截取,但是typical还是这样,精度搞以后,尖峰更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WaveView看也是这样吗?要么model或者仿真精度的问题,要么波形显示工具的问题。有时候virtuoso自带的波 ...

我把pstb的sweep type ——Logarithmic—— points per decade从20减小会变少,但就算改成1一样有尖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的解决思路:
1. pss设置里,Options-Accuracy把maxacfreq填入想看到的最高pstb仿真频率;
2. pss的out ...

我用PNOISE跑带隙的输出噪声,因为我输出buffer有chopper。mc跑9个corner,每个corner100个点,共900次还正常,但是跑200个点,共1800次,就会有1到3个噪声很大的点,我看这些case的功率谱密度都不正常,输出噪声也是尖峰大折线。然后我open debug enviroment再跑一遍这个case又正常了,请问这是咋回事?因为我跑这个case 的debug enviroment 的dc stb ac tran pstb pnoise都没问题,但是我重跑一遍蒙卡就是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pstb的sweep type ——Logarithmic—— points per decade从20减小会变少,但就算改成1一样有尖峰
...

需要改大,不是改小,改成50试试,不行再改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PNOISE跑带隙的输出噪声,因为我输出buffer有chopper。mc跑9个corner,每个corner100个点,共900次还 ...

你是用多corner+localMC仿真么?那还不如直接用globalMC+localMC的方式或者单个corner下的local MC仿真,这样仿真点还可以取更多些。出现问题可能的原因会有很多,从软件到电路到设置都有可能,目前的条件无法再发散找原因,自己多分析多思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用多corner+localMC仿真么?那还不如直接用globalMC+localMC的方式或者单个corner下的local MC仿真, ...

我温度-40 25 128,电源2 3.3 5.5V组合成9个corner,如果我单独跑2V 25度这个corner的MC没问题,但是9个corner同时跑,这个2V 25度下200个case中就有一个输出噪声特别失常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温度-40 25 128,电源2 3.3 5.5V组合成9个corner,如果我单独跑2V 25度这个corner的MC没问题,但是9个c ...

看看2V时是否电路中某些器件工作异常,在某些噪声异常的MC仿真点上的静态工作点。低电源电压时某些器件勉强能工作或者在正常工作的边缘,如果叠加失配可能就工作异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2V时是否电路中某些器件工作异常,在某些噪声异常的MC仿真点上的静态工作点。低电源电压时某些器件勉 ...

我就是看某些噪声异常的MC仿真点上的静态工作点,用open debug enviroment打开跑dc pss pnoise都正常,但是重跑一遍mc就不行

网友(2024-09-27):
谐波分量有限,高频失去意义

网友(2024-11-29):
引用 楼主:
我用PNOISE跑带隙的输出噪声,因为我输出buffer有chopper。mc跑9个corner,每个corner100个点,共900次还 ...

你好问题解决没?我也遇到类似的Case

网友C(2025-07-29):
同样的问题,请问解决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样的问题,请问解决了没

当时没有,好长时间没做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