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K库准确度求助

楼主(2024-01-24):
我是K库的初学者,目前在TSMC65下面进行re-K的流程,使用的工具是 Liberate。我的做法是这样的:1. 读取 TSMC65 的现有库,用 Liberate 创建 template
2. 读取 cell 的 lpe_spice 以及 spice model

我没有修改别的参数。 目前的结果是,rek的库 timing数据的误差较小,平均能在5%以内,但是power和leakage的误差较大。我想校准这个 power 数据,请各位大佬指点一二

网友:
同感兴趣~~

楼主:
顶顶,我用 liberate 产生的仿真脚本自己跑了一下leakage,用 -VDD*IDD的公式算了算,和标准库里的数据确实就是有个30%左右的误差

网友A:
power和leakage取决于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wer和leakage取决于驱动

你好!我是用的 input slew 和 load 都是从原始库里摘出来的,这样可以认为是驱动一致了吧?

网友A(2024-02-23):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是用的 input slew 和 load 都是从原始库里摘出来的,这样可以认为是驱动一致了吧? ...

我认为可以的,但是re-K 仍然做不到和 原始lib数据完全一致,因为fab 做K库,不像re-K流程那么简单,fab会加margin的

网友:
没的准,你看T在TO时候本身就有提醒客户已知leakage power有非常大的波动。而且leakage跟环境相关,单模块的lpe spice LDO/WPE效应不准。毛估,参考以前产品的结果。

网友B:
请问楼主:liberate K库时template中的timing arc都是如何确定的,还是使用自动寻arc功能?像SDM ADC这种数模混合型的电路有抽过lib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liberate K库时template中的timing arc都是如何确定的,还是使用自动寻arc功能?像SDM ADC这种数 ...

analog ip这些是要工具设计手工定义timing arc

网友(2024-09-09):
我也是用的T65工艺, 不过用的软件是siliconsmart的 ,目前也在学习Re-k 这部分内容

网友C(2024-11-16):
引用 楼主:
顶顶,我用 liberate 产生的仿真脚本自己跑了一下leakage,用 -VDD*IDD的公式算了算,和标准库里的数据确实 ...

set_var extsim_leakage_option     "redefinedparams=ignore hier_ambiguity=lower limit=delta gmin=1e-15"
set_var extsim_option       " redefinedparams=ignore hier_ambiguity=lower limit=delta gmin=1e-15"
我也遇到过同意问题,对仿真器进行了一下这样的设计,leakage误差就非常小了,主要是设置gmin=1e-15,如果不设置的话默认是1e-12

网友:
引用 网友C:
set_var extsim_leakage_option     "redefinedparams=ignore hier_ambiguity=lower limit=delta gmin=1 ...

mark学习下

网友(2025-09-01):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可以的,但是re-K 仍然做不到和 原始lib数据完全一致,因为fab 做K库,不像re-K流程那么简单,fab ...

大佬,有K库的学习交流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