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佬们问一下,马达驱动芯片流片回来四个输出端都有负压产生,该怎么解决呀?

楼主(2024-01-24):
流片回来发现驱动输出端有负压,影响到了内部的功能了,有没有懂行的大佬给点思路,怎么定位到产生负压的点

网友:
有负压不是很正常?衰减模式续流不就是负压

网友A:
你的测试条件是怎样的,是处于正反转还是OFF状态

网友B:
续流不肯定是 负压吗?就看你负压多大了,说明内部对负压处理的不好,外面加肖特基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续流不肯定是 负压吗?就看你负压多大了,说明内部对负压处理的不好,外面加肖特基试试吧
...

反向产品要跟别的东西兼容,不能加肖特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测试条件是怎样的,是处于正反转还是OFF状态

正常工作发现输出有毛刺,加了一个肖特基之后发现现象消失,所以确定有负压存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工作发现输出有毛刺,加了一个肖特基之后发现现象消失,所以确定有负压存在
...

你这里的毛刺是切换过程中(正反转)死区状态出现的嘛,如果是那就如楼上说的死区阶段是存在续流的会有一个负压。还有就是和你设计的逻辑时序对不对应,切换状态是上管先关还是下关先关等等

网友C:
输出有负压正常,但是输出负压为什么能影响到内部的功能?电流很大?AGND 和PGND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有负压正常,但是输出负压为什么能影响到内部的功能?电流很大?AGND 和PGND的问题? ...

他会影响外部的pin脚,比如VREG本来是5V 有负压变成5.几了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