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et_clock_groups的疑问

楼主(2024-01-24):
set_clock_groups里 -asynchronous -logically_exclusive -physically_exclusive 都是让工具不检查clk group间的路径,那么单纯对工具来说这三个选项有区别吗?

求解答~

网友:
好像是影响信号完整性分析,但是是对于哪个工具哪个步骤不清楚。

网友A:
        • clock group 对噪声分析的影响
                ○ physical exclusive - 不分析时序path,不分析SI
                ○ logical exclusive - 不分析时序path, 正常计算timing window分析SI
                ○ asyn - 两种情况
                        § 不分析时序path,以infinite timing window来分析SI;
                        § -allow_paths允许分析时序path, SI 时候仍以infinite timing window来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 clock group 对噪声分析的影响
                ○ physical exclusive - 不分析时序path,不分析SI
                ○ logical exc ...

学到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