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VS遇到一个问题,请大大们帮忙看一下

楼主(2024-01-24):
假设这两条线都叫做net071,然后SVS软件就把这两条线看成是同一条线,然后报错,然后我修改一下名字就没问题,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
名字一样的两条线在软件看来就是同一条,只能人为规避掉。

楼主:
后面想了个办法  直接把其中一个的网表的net 全部replace成net00000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