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hield只能加在vertical net上不能加在horizontal net上的原因

楼主(2024-01-24):
如图,我需要对osc到pll这一路设置ndr并加shield,使用上述脚本以后发现工具只给纵向的net加上shield,横向的基本没有加,这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最后命令里面写了prefer_direction_only true,那肯定只绕一个方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命令里面写了prefer_direction_only true,那肯定只绕一个方向啊

不是,这个option 只是为了让对应层加的shielding和track方向一致

楼主:
解决了,是我之前对某个IP data pin连出去的net设置了routing rule,那些net中包含了VSS,导致shielding打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