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Virtuoso IC617的使用

楼主(2024-01-24):
Cadence Virtuoso 中在新建项目的时候,attach to an existing library 的作用是什么?在放置器件的时候不是还要选择器件的工艺库吗?

网友:
好像是会有一些工艺的信息吧,抛砖引玉,等待大哥解答

网友:
tf文档选择

网友A:
如果需要绘制版图(layout view),那么就得关联这个“.tf”文件,或者关联对应的工艺库(PDK library,比如tsmc18rf)
不过一般默认新建一个库(library)时,就关联(attach)对应的工艺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需要绘制版图(layout view),那么就得关联这个“.tf”文件,或者关联对应的工艺库(PDK library,比 ...

OK,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