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emoryCompiler Lincese识别不到, 输出错误

楼主(2024-01-24):
各位大佬好,我在尝试使用TSMC的MemoryComiler 生成 RAM的时候,通过
./lmgrd -c XXXXXXXX/license.data
导入license,然后通过./lmutil lmpath -status查询,结果如下,看上去是导进去了,但是没识别到是TSMC家的

但是,最后使用pl导出的时候,得到: Failed to get license for feature  MC2-tsn28hpcpd127spsram-CLV or
        MC2-tsn28hpcpd127spsram-CPV,
请问是我的license导入的不成功吗,哪里需要修改?

lmutiljietu

lmutiljietu

网友:
是floating license。
1,起的时候,最好用./lmgrd -c XXXXXXXX/license.data  -l license.log
2,查看license.log文件,确认是否成功
3,如果成功,查看license.dat, 找到类似如下的一行
         SERVER aaa xxxxxxx 5280
4,其中aaa表示是hostname(这个可以随便修改,但是必须跟起license的hostname一致),xxxxx是hostid,5280是端口号(这个可以随便修改)
5,在你需要运行TSMC compiler的terminal运行: setenv LM_LICENSE_FILE 5280@aaa
     aaa就是hostname,5280是端口号,必须跟license.dat保持一致。
6,在这个terminal运行compiler

7,shut down license, lmdown -c license.dat

网友:
2楼说的对

网友(2024-07-05):
楼主请问能分享下这个license么,毕设学习用的,感激不尽。或者指个路在哪能拿到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