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动态比较器怎么用于PWM脉冲的产生呢

楼主(2024-01-24):
最近在做毕设...要做一个速度很快的比较器,但是搜来搜去只有预放大级+latch架构的动态比较器速度很快
但是这种结构都会有一个外部时钟来给latch复位,再进行比较,我要产生一个PWM波形的话这种比较器是不是用不了呢,还是有什么方法
目前做了一个静态的,第一级接有源负载预放大,第二级latch正反馈调节,第三级buffer输出,但是他的tphl和tplh在输入共模电平变化的时候波动非常大...感觉不稳定

各位大神有什么比较好的论文或者架构分享吗

网友A:
把第一级的输出钳位在VTH附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第一级的输出钳位在VTH附近

请问如何进行钳位呢,是钳位在哪个管的Vth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