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频域相位噪声和trannoise吻合度的问题

楼主(2024-01-25):
有一个问题请教各位前辈,通常在频域仿真PLL噪声的时候都是分开模块仿真,然后利用传输函数在matlab中求解,我现在有一个PLL,在频域上仿真他分别输出800MHz时钟与500MHz两种情况的rms phase jitter值,积分范围下限都是100Hz,上限是0.5*fc,得到两个值;然后去做trannoise仿真,在trannoise仿真中,Fmin设置的是100,Fmax也设置的0.5*fc,但是这个范围因为仿真时间的关系估计没法覆盖,因为PLL没法仿真0.01s这么长的时间,最后我在PLL锁定后取了100us的时间,用calculator的abs_jitter函数来观察时域上的phase jitter,因为理论上频域rms上转换到时域的p2p是要乘上一个因子的,但是现在无法确定这个因子是多少,另一方面,因为时域仿真的结果是存粹的噪声主导,所以理论上这个结果应当是均值为0,正负峰值相等,但是可能是因为仿真时间的关系,得到的结果没这么理想

我目前想的办法是这样的,假定实际的时域峰峰值是仿真结果中正负峰较大的一个的两倍,然后分别把频域的结果和时域的结果求比值,在tt条件下两个比值相差不大,但是多仿几个情况后,其他的几个corner对不太上,只能保证趋势是正确的。请问各位有经验的前辈有没有曾经遇到过这个问题

楼主:
自己顶一哈

网友A:
理论上二者会有一定的误差,你做这个correlation的目的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二者会有一定的误差,你做这个correlation的目的是啥

因为我们有一个指标是accumulated jitter,要求1us时间峰峰值在6sigma下小于500ps,我能在频域去计算他的rms值,但是时域如果样本数要求1w个,那我要仿真10ms,这实在做不到,所以我想直接用phase jitter来检验一下频域计算和trannoise的吻合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我们有一个指标是accumulated jitter,要求1us时间峰峰值在6sigma下小于500ps,我能在频域去计算他的 ...

你时钟频率是多少,500ps很容易满足,你PLL是什么架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时钟频率是多少,500ps很容易满足,你PLL是什么架构

800M,就是传统的CPPLL,这个指标确实不是很严格的,我们这个PLL里面其实电源和参考贡献的噪声比较多。不过我没做过PLL的测试,所以不知道流片出去后会不会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恶化噪声

网友A:
引用 楼主:
800M,就是传统的CPPLL,这个指标确实不是很严格的,我们这个PLL里面其实电源和参考贡献的噪声比较多。不 ...

为啥说是电源,电源noise可以加LDO啊,参考贡献噪声多,你不是用晶振做参考时钟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说是电源,电源noise可以加LDO啊,参考贡献噪声多,你不是用晶振做参考时钟源? ...

我这边的电源有两个部分,一个小的参考是给PLL各个模块提供基准电流,另外PLL的电源是LDO产生的,但是BG也在我这边,在BG后面做了一个滤波来解决了绝大部分PLL电源的噪声,但是由于我VCO这边用几个固定偏置的电流镜来分档位降低一下Kvco,导致给基准电流的这个小参考的噪声通过这条路径传输到了VCO输出端,Noise summary显示这部分还是贡献了可观的噪声。至于输入肯定是晶振,但是那是另外一个人做的,有晶振的输出噪声结果可以在matlab上算,但是ADE上我不可能PLL和晶振放在一起仿真把,这个仿真是不是时间代价太大

网友B:
”要求1us时间峰峰值在6sigma下小于500ps“
那你的rms转换到abs的系数就是6吧?
还有请教一下,PLL的相噪积分的fmin和fmax是怎么定的?比如这里的fmin为啥定100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求1us时间峰峰值在6sigma下小于500ps“
那你的rms转换到abs的系数就是6吧?
还有请教一下,PLL的相噪积 ...

这个6只是指标上定义的,也就是说如果你的rms计算完全正确的话就可以用这个值,但是现在不太敢确定算出来的准不准,而且跑瞬态的时候100us内出现的峰峰和现在的rms的比值就不止6,仿真100us内的采样点不知道实际会对应多少个sigma。至于积分范围,说起来比较麻烦,只不过一般来说10Hz是wander和jitter的分界所在,一般不会积分到这么低,至于积分到100还是1k,有时候你自己算的时候能发现没什么多大区别jitter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边的电源有两个部分,一个小的参考是给PLL各个模块提供基准电流,另外PLL的电源是LDO产生的,但是BG ...

这种一般叫bias,电源一般指的是vdd。bias电流当然会非常主导,在你bias的最后一级要加大的RC滤波。你们晶振自己做?为啥不买一个啊,应该也不贵,自己做性能不好那可就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一般叫bias,电源一般指的是vdd。bias电流当然会非常主导,在你bias的最后一级要加大的RC滤波。你们 ...

我们在这做一整个MCU,当然能做都自己做了咯,不过这个bias的滤波我倒是试过,但是这个RC当时sizing不好,搞得电阻噪声没比原来的bias小多少,后来没时间就没管这里了。害,不过越来越偏移我最开始的问题了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在这做一整个MCU,当然能做都自己做了咯,不过这个bias的滤波我倒是试过,但是这个RC当时sizing不好 ...

因为这才是你问题的根源,解决好你的噪声源,你这个jitter指标根本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6只是指标上定义的,也就是说如果你的rms计算完全正确的话就可以用这个值,但是现在不太敢确定算出来 ...

jitter不会用几sigma来定义的,你们这指标咋定的。。rms转p2p要用误码率定义。我的建议是先搞清楚spec,明确噪声源,最后再跑仿真,仿真一般跑phase noise就行,tran noise效率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