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佬,运放电源抑制比在高频下大于零,会有多大影响,如何可以避免这个人问题?

楼主(2024-01-25):
运放电源抑制比在高频下大于零,会有多大影响,如何可以避免这个人问题?

网友A:
主要还是得看你的应用,你最终需要的讯号哪个频率是重点,你要使高频的PSRR好的话,也有不少paper在研究这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还是得看你的应用,你最终需要的讯号哪个频率是重点,你要使高频的PSRR好的话,也有不少paper在研究这 ...

谢谢回复。我现在用100kHz,我想知道,一般多大带宽,才不会影响我使用的频率,这块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