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et_max_delay -ignore_clock_latency

楼主(2024-01-25):
-ignore_clock_latency这个选项有什么作用?在DC综合时不加,而在PT中就需要加上这个约束(该约束加在CDC检查上)

网友:
只检查data to daa 的 delay ~~~

网友:
对man page的哪句话不理解?

网友A(2025-08-25):
同问,为什么CDC检查需要加上这个选项,不加有什么问题?

网友B:
加了这个选项更接近多数用户对“set_max_delay”命令的期望约束行为。

这个选项的前身是 C 家 15 版增加的“set_max_delay -combinational_from_to” (这个开关名更好理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同问,为什么CDC检查需要加上这个选项,不加有什么问题?

不加的话延迟会从源时钟起点开始算延迟,clock network delay全算进去,dc也应该加,知识clock network延迟是0,加不加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加的话延迟会从源时钟起点开始算延迟,clock network delay全算进去,dc也应该加,知识clock network延迟 ...

非常感谢!这个我进一步了解了一下,一般我们设置max delay都是针对不同时钟域之间的,预期的约束就是检查ck到d这一段delay。不同频率的时钟域之间的skew也很基本不会做平,本来也不属于我们预期要检查的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加的话延迟会从源时钟起点开始算延迟,clock network delay全算进去,dc也应该加,知识clock network延迟 ...

另外还想进一步请教一下,既然dc综合和sta的时候都认为加上这个选项更符合约束预期,为什么还会独立出这样一个选项呢,为什么不直接用set max  delay 来代替set max  delay -ignore呢?换句话说,是不是存在什么情况需要不加ignore选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了这个选项更接近多数用户对“set_max_delay”命令的期望约束行为。

这个选项的前身是 C 家 15 版增加的 ...

这个理解了,但是还想请教下什么情况下需要使用不加ignore的set max delay命令?

网友(点评):
set_max_delay 命令的本意是改变原有的 setup 关系,这里的 max 是 setup 的意思。比如对原来周期是 10ns 的时钟下的寄存器间 setup 检查,可以用 set_max_delay 把这个 10 改成别的值,等效于时钟频率的改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了这个选项更接近多数用户对“set_max_delay”命令的期望约束行为。

这个选项的前身是 C 家 15 版增加的 ...

真的很巧!今天想找检查tcl语法的工具就在网上找到了您家的tclok,晚上还在这看到您的回复,太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这个我进一步了解了一下,一般我们设置max delay都是针对不同时钟域之间的,预期的约束就是检 ...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只用来约束过cdc,说不定有这种需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