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关于SSF共轭极点的问题,如何能将计算和仿真结果对应上

楼主(2024-01-25):
想请教下各位如何定位估算共轭极点位置以及如何调整SSF的共轭极点到高频位置?这个结构的零极点式子列在下图,为了定位零极点结构我先导入自己手算的简化表达式,然后adel可以帮我算出零极点位置,和仿真结果大致吻合,但有一个问题是如何定位SSF中的共轭极点对?如图34是我在100uA时的仿真结果,两个极点P1和PO还算吻合计算结果,但共轭极点P2,G的位置却不太准确,并且由于太过低频导致稳定性很差,我该如何将它推到高频?我算出来此时功率管栅极的电阻172Ω,这应该够低了吧?希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楼主: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波特图里54MHZ位置处的peaking应该就是共轭极点导致的,但我看论文里这个共轭极点对应该是很高频才对,论文里的仿真结果显示这个点应该在几个GHz左右,即使考虑工艺差异,我的还是过于低频了,调了很久也没能推到高频去

网友A:
加功耗硬推也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功耗硬推也不行吗

我现在给的25uA,我试过高到100uA,效果也不是很理想,可能是我没有经验,不太清楚给多少电流能实现多大的效果,比如M2和M3分别给多少电流,尺寸怎么给最合适我不太清楚,就手算结果我大概知道M2和M3的gm对SSF的输出电阻影响最大,但我把这俩gm拉高好几倍后,共轭极点的位置却没有变化多少

网友B:
请问下显示出零极点位置是用的pz仿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显示出零极点位置是用的pz仿真吗

没有,我直接看的波特图

网友(2024-05-15):
请问楼主仿真结果中的零极点和等效电阻具体是怎么仿真得到的呢?

网友:
还有您的手算结果ssf内部极点是小信号推导传输函数得到的吗?有过程吗?希望和您讨论一下

网友(2024-12-02):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SSF的共轭极点问题

网友(2025-10-30):
大佬,我有个问题,频率更高的地方,相位最后到90°,是因为零点的原因吗

网友(2025-12-02):
解决了么兄弟,我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有解决方法了吗,我仿真的结果和您的差不多,也是有这个peaking。这个论文的结果感觉真的很难复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