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哥们,我这个GDS文件导入的时候为什么会出这个问题?

楼主(2024-01-25):
这个要怎么解决

网友:
log不是说了么,layermap不对

网友:
错误(XSTRM-74):转换无法继续,因为层映射无法完成。这是因为层图没有由“-layerMap”选项指定,而且技术库“asmccde8hv40”也不包含“asmccdeshv40.layermap”。此外,由于附加了小库“DBH 183”,技术文件以只读模式打开,因此无法进行自动层映射。使用图层映射文件继续。信息(XSTRM-273):翻译失败。发现“1”错误和“0”警告。

网友A:
你看下你的文件里有没有关于图层的 .tf文件   在导入的时候  Technology下面的load ascii tech file导入.tf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你的文件里有没有关于图层的 .tf文件   在导入的时候  Technology下面的load ascii tech file导入.tf ...

好的,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