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oltus 动态功耗分析step设置多少合适

楼主(2024-01-25):
最近在用voltus进行动态功耗分析,对里面resolution, 也就是step的设置不是很清楚究竟设置多少合适。如果设置50ps, 工具产生power database好像直接跑不下去, 报出Fetal, 然后请联系Cadence support...

有关的命令:
set_dynamic_power_simulation -resolution 50ps ?
read_activity_file -format VCD -start 1500000 -end 1600000 -scope top top.vcd  //100us 长度

然后改为set_dynamic_power_simulation -resolution 5ns, 这样就能跑起来,最后也报出power.rpt, 也可以进行rail analysis。也尝试了100ps, 流程可以跑起来,但是最后database超过磁盘限制的300G。我想请教下大家,这个step 设置多少比较合适?如何考虑,比如要结合vcd分析的长度等,谢谢~

网友A:
默认是限制1000个step。
可以参考这个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 ... b69faccd83d67469#rd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是限制1000个step。
可以参考这个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3MjcyMTQyMA==&mid=2247484006 ...

谢谢你,主要是不太明白功耗分析指定的step的物理含义,它的大小对分析结果有什么影响,设置这个step 的时候要参考什么依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主要是不太明白功耗分析指定的step的物理含义,它的大小对分析结果有什么影响,设置这个step 的 ...

可以理解成每个step是一个计算平均功耗的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