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MAX卡在推pattern

楼主(2024-01-25):
如题,TMAX卡在推PATTERN了,同一个网表,同一个spf,fault设置为add_faults -all就能很快推出来;fault设置为set_faults transition就卡住,推了一上午也没推出两个pattern。卡在第二个上面很久。哪怕set_coverage "50"都不行。大伙有什么头绪吗?

楼主:
找到原因了,读了sdc文件,取消掉sdc文件就好了,但是原理没搞清楚

网友(2024-02-27):
把sdc中cdc相关的约束删掉再试试看

网友:
不同模式sdc都不一样,function/stuck at/transition用的是不同的s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