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这个功能挖的slot都是实心的

楼主(2024-01-25):
如图,怎么移除中间那部分?

网友A:
是不是layer需要选用MTT2 SLOT类型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layer需要选用MTT2 SLOT类型嘞?

没有这一层啊

网友B:
使用它原本的设置,y0层,不是选择金属层,这是参与逻辑运算的层次。实际上使用这个功能我感觉不好用,因为这个功能必须在金属为矩形的情况下使用。可以使用如下两种方式增加slot
1:工厂可能提供对应的slot层次,只需要你使用slot层次绘制矩形框,然后使用H复制即可
2:如果工厂没有提供1方法,使用工具里面的layer generation的层次运算功能,用金属层和你随意指定的一个层次(图形绘制方法和方法1一样)进行逻辑运算(NAD NOT),运算完成之后删除金属层和指定的层次,剩下的图形就是你想要的图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使用它原本的设置,y0层,不是选择金属层,这是参与逻辑运算的层次。实际上使用这个功能我感觉不好用,因为 ...

path也可以直接画出带slot的path

网友:
我这边试了下是没有问题

网友:
好像chop时没勾选remov chop;但是我这边测试这个option 跟slot create的功能没有干扰,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path也可以直接画出带slot的path

这个是的,但是有带斜边的金属就不好用了,例如功率管的金属,我还是喜欢用工厂提供的层次画,就不需要用到这个create slot的功能。

网友:
Rectangle F3也可以画出来带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