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12版图设计:关于H384与P48求解

楼主(2024-01-25):
各位大佬好:
本人才开始接触TSMC12 nm工艺,最近在改某项目的DRC错误,其中涉及到H384和P48相关报错,DR文件中未找到相关内容,仅含H384和P48的解释,具体DRC错误代码并没有相关解释,导致错误无法改动,求大佬们共享相关经验或者资料,谢谢。

网友:
蹲蹲,我也是

网友:
P48没记错的话表示该区域内POLY固定PITCH是48nm,H384就没有什么印象.

网友:
没做过,但猜h348是不是stdcell的错,stc高度是不是384nm,问问项目的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