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提参问题

楼主(2024-01-25):
使用calibre提取参数进行后仿时,电阻、晶体管之间的走线、电容、电感做电磁仿真,电阻、晶体管pex提参,再将它们拼起来后仿。但是电阻、晶体管放一起提参和分开提参最后得到的仿真结果存在较大差异,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
就算放一起,器件之间的距离已经很远了,还是与分开提参有差距

网友A:
为啥后仿要单独提取部分的寄生参数,应该是需要在TOP里面(包含全部的Device及连线)提取寄生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后仿要单独提取部分的寄生参数,应该是需要在TOP里面(包含全部的Device及连线)提取寄生参数。 ...

因为momentum不能对电阻、晶体管电磁仿真,这样在版图中把电阻、晶体管抠出来,对剩下的做电磁仿真,抠出来的电阻、晶体管提参,然后拼一起后仿,最大限度模拟实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momentum不能对电阻、晶体管电磁仿真,这样在版图中把电阻、晶体管抠出来,对剩下的做电磁仿真,抠出 ...

了解,那么影响应该就是这个变量带来的,晶体管在与不在带来的影响。建议不要单独抠晶体管,把晶体管所在的线也抠出来一部分,确保晶体管对周边的寄生能被正确的抠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了解,那么影响应该就是这个变量带来的,晶体管在与不在带来的影响。建议不要单独抠晶体管,把晶体管所在 ...

嗯嗯,好像是提参时版图衬底的问题,具体情况还没搞清楚

网友(2025-11-06):
引用 楼主:
嗯嗯,好像是提参时版图衬底的问题,具体情况还没搞清楚

请问您解决了吗?我最近在画VCO的开关电容阵列,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比如我单画bit2的时候,calibre提出来是没问题的。一旦和Bit3一起提calibre,电容值就完全不对了,差距非常大。我起初怀疑是因为画在一起的问题,但我发现离得很远也是一样的问题。应该和您一样的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