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密度不够

楼主(2024-01-25):
请问版图CT密度不够怎么解决

主体电路

主体电路

加pad和sealring

加pad和sealring

网友:
dummy rule 跑一下,撒上GT dummy

网友A:
明明是GT density......我就说什么时候CT也有density要求了......
加上dummy poly, 不要加pad和SR, 那样面积大了密度更低. 而且一般对于大工艺来说, 密度的问题可以等到TOP level再去解决, block level把其他的DRC(比如space, enclose, mini width还有latch up相关之类)清掉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明是GT density......我就说什么时候CT也有density要求了......
加上dummy poly, 不要加pad和SR, 那样面 ...

我也是,我还在想这又是啥工艺,还差CT密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