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MAX的ACpattern

楼主(2024-01-25):
各位大佬,我现在用TMAX推pattern,drc加了选项-patternexec internal_scan,fault列表设置如果用了add_fault -all就只能推DC的pattern,用set_faults -model transition就可以推出ac的pattern,但是只能测transition。有没有办法能让pattern里面既有dc又有ac?

网友:
没有这样做过,为啥会有这个需求呢,是HTOL测试需要?HTOL一般也是快慢pattern交替跑的,因为dc和ac需要反复去切PLLBYPASS,反复切这个不是更加麻烦?

网友A:
说到PLLBYAPASS,ATPG的时候一般要把这个constant为固定值,目前用的ATPG工具好像没有动态调整pllbypass的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到PLLBYAPASS,ATPG的时候一般要把这个constant为固定值,目前用的ATPG工具好像没有动态调整pllbypass的 ...

就是仿真的时候有点麻烦,再加上之推ac pattern的时候一直用的add_faults -all,结果occ capture就输出一个pulse,就有点好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仿真的时候有点麻烦,再加上之推ac pattern的时候一直用的add_faults -all,结果occ capture就输出一 ...

不止是仿真吧,ATPG怎么做到run_atpg之后又去切constant的值,这个好像不容易做到;多个stil拼在一起跑也行,只是每次还要chain test+配置TDR,这个本来只占一小部分测试时间;

主要看你想要测什么,为啥要这样交替测呢,非主流的方法,不同家的工具支持到的程度也有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止是仿真吧,ATPG怎么做到run_atpg之后又去切constant的值,这个好像不容易做到;多个stil拼在一起跑也 ...

单纯个人想法,因为ac的drc,dc的fault model的设置卡了我几个月,推不出带有ac的pattern,所以我就在想为什么add_fault明明是all了,为什么不包括transition(这是主要疑惑)

楼主:
引用 楼主:
单纯个人想法,因为ac的drc,dc的fault model的设置卡了我几个月,推不出带有ac的pattern,所以我就在想 ...

add_fault -all是用来指定stuck-at下的所有类型,set_fault -model transition是跟stuck-at不同的大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止是仿真吧,ATPG怎么做到run_atpg之后又去切constant的值,这个好像不容易做到;多个stil拼在一起跑也 ...

项目也没有要求这么做。学习中的疑问

楼主:
不过既然如此,ac和dc总的覆盖率应该怎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