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怎么把这种很多输出的某个时刻的值全部依次取出来画图呀

楼主(2024-01-25):
还有就是画出来以后怎么把这些数据取出来放到TXT文本里呢,请各位前辈给点意见

网友:
取某一时刻的值用calculator里面的value函数,取数据的话calculator里面加完value函数之后点tools-table

楼主:
已解决,value取了以后,生成波形,然后trace,export导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