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3阶SDM的noise shaping只有2阶的能力

楼主(2024-01-26):
如上图所示,三阶SDM,OSR=128,检查了三个AMP的loop gain都在77dB左右,GBW>10MHz,但是noise shaping仅有40dB/dec,只相当于2阶的水平,这个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SDM的输入采保信号性能怎么样?还有你这个信号频谱怎么有3根,频谱泄露了还是失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DM的输入采保信号性能怎么样?还有你这个信号频谱怎么有3根,频谱泄露了还是失真了? ...

加了hanning窗就是三根啊。。

网友B:
你这个有开transient noise仿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了hanning窗就是三根啊。。

如果是相干采样,矩形窗足够了,别加其他窗,否则就是人为引入失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M的输入采保信号性能怎么样?还有你这个信号频谱怎么有3根,频谱泄露了还是失真了? ...

输入信号的ENOB在19bit左右;3根是用了hanning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有开transient noise仿真吗

没开,还只是初步调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开,还只是初步调试

我没做过DT的DSM,只做过CT的,没有采样保持这个东西,所以我不知道从19bit掉到12.7bit是不是一个合理的掉,,,但我之前也怀疑我的三阶DSM只有二阶noise-shaping的效果,师兄说可能是因为开了transient noise之后整体的噪底抬高了,会看不出来,并且如果看更高频的时候NTF确实会有一个衰减,可能就是会体现为40dB每十倍频的效果。

会不会是系统里面电容的取值有些问题?我也不懂,你解决了告诉我一声~

网友C:
Noise Floor -88db,底噪起来了;SFDR只有78db,线性度看起来应该也不好,但是你的THD值0%?右下角有提示的红色小字,说明你的spectrum设置有问题,先保证你的相干采样设置是正确的吧。

网友D:
你的loop filter和STF仿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Noise Floor -88db,底噪起来了;SFDR只有78db,线性度看起来应该也不好,但是你的THD值0%?右下角有提示的 ...

这个THD是0%是因为积分带宽只有2KHz,但是输入信号是1.25KHz,没有谐波计算在内;这个3阶SDM只要将二级积分器的运放替换为理想运放,有效位数就能提升到15bit,但是这个运放检查不出来哪里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loop filter和STF仿真呢?

这个matlab建模也是个问题,第一级积分器用的是double samping,然后套用SDM toolbox的模型仿真会报错,暂时还没有解决,只能直接上电路调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做过DT的DSM,只做过CT的,没有采样保持这个东西,所以我不知道从19bit掉到12.7bit是不是一个合理的 ...

好的,明白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matlab建模也是个问题,第一级积分器用的是double samping,然后套用SDM toolbox的模型仿真会报错, ...

电路也可以跑loop filter 和STF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也可以跑loop filter 和STF的

你好,咨询下电路是要怎么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做过DT的DSM,只做过CT的,没有采样保持这个东西,所以我不知道从19bit掉到12.7bit是不是一个合理的 ...

问题定位到第二级积分器的chopper时钟配错了,导致AMP2 Vcm处开关一直是开着的,电荷没有成功转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做过DT的DSM,只做过CT的,没有采样保持这个东西,所以我不知道从19bit掉到12.7bit是不是一个合理的 ...

还有就是仿真精度不够,这种16bit以上的不能使用moderate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