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大佬指导一下怎么用AMS跑后仿,要用模拟的带寄生的网表+数字部分的function

楼主(2024-01-26):
之前项目都是整个网表跑后仿,用spectre.只跑睡眠模式,但是这次流片回来OCP部分有点问题,需要后仿验证,整个后仿网表跑得太慢了,想只跑模拟部分+数字的function,这样就不能用spectre了,有没有大佬教一下怎么用AMS跑,感谢!

网友A:
新建config配置,数字部分利用function,模拟部分用spectre。注意接口电平及规则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建config配置,数字部分利用function,模拟部分用spectre。注意接口电平及规则设置
...

但是这样的话我没法把后仿带RC的网表带入啊,之前是跑spectre,在那个input.scs文档里面修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这样的话我没法把后仿带RC的网表带入啊,之前是跑spectre,在那个input.scs文档里面修改

...

非要改网表的话,可以找找用命令行跑ams的方法。

网友:
可以选择cdl的view?

网友:
可以使用 veriog+ 模拟部分的 dspf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这样的话我没法把后仿带RC的网表带入啊,之前是跑spectre,在那个input.scs文档里面修改

...

模拟的RC在config view里面可以设置 数字RC可以用include ds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