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C振荡器芯片测试异常问题分析

楼主(2024-01-26):
之前做了一款22nm下的RC振荡器(开环,利用比较器的那个结构)。设计时给电流源产生电路留了EN控制,此EN=0时,电流源关闭,无输出;EN=1时,电流源开启,有输出频率。
实测的时候,EN可以控制输出,但是EN=1时,输出频率低于后仿真中的最低频率,且预留的TRIM(调节电阻阵列电阻值)几乎失效。

目前设计中发现的潜藏问题是:比较器的MC比较差(增益曲线集中0dB,无MC单跑AC是40dB),但是整个架构跑MC时频率和波形又比较正常。所以不清楚这边是不是有大坑。

求大佬指点

网友A:
总得知道你设计的频率值是多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得知道你设计的频率值是多少吧?

后仿最低频12M,可以调整到30M,实测10M,且TRIM位全范围调整只能在10M~11M左右变化

网友B:
为啥怀疑比较器,比较器是开环仿真的吗?开环跑mc当然ac会偏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后仿最低频12M,可以调整到30M,实测10M,且TRIM位全范围调整只能在10M~11M左右变化
...

trim的也太少了吧,RC pvt变化都不止这点。

网友C:
trimming是用passgate还是n管去短路电阻?
感觉像你的电阻每段trim留的太小,trim的ron可能都比电阻影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trimming是用passgate还是n管去短路电阻?
感觉像你的电阻每段trim留的太小,trim的ron可能都比电阻影响大
...

n管去短路电阻,这么看好像是的,这个是Ron仿真体现不出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trim的也太少了吧,RC pvt变化都不止这点。

设计时仿了一下最大偏差值,然后直接针对那个值做设计了,没有留余量,确实有失误,但是现在功能好像不正确,就没想明白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怀疑比较器,比较器是开环仿真的吗?开环跑mc当然ac会偏啊。

是的,因为比较器开环应用,所以想着会不会因为开环MC不好,但实际上是不是输出端电压在应用中不会漂太多呢?头一次流片,经验太少,分析问题全靠自学,还请前辈们多多指导

网友:
可能是你的比较器延时太大了。

网友A:
是的,10MHz振荡器,如果比较器延迟太大,而且你trim的step又太小的话,很可能由于比较器的延迟吃掉了你想要的trim结果。
还有,你只trim了电容充放电电流,没trim比较器电流吧?
NMOS trim电阻,NMOS的source如果不接地,那么由于衬偏效应,NMOS的导通电阻会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10MHz振荡器,如果比较器延迟太大,而且你trim的step又太小的话,很可能由于比较器的延迟吃掉了你想 ...

目前瞬态仿真里,这些参数应该都在考虑里了,芯片流片回来后实测值偏差到——R的支路里需要再串联200K左右的电阻(所有串联的开关导通电阻加起来3.6K左右)才能导致目前这种10M左右、且TRIM失效的输出。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是PCB的设计问题呢?

瞬态仿真+DC仿真时,开关导通电阻400欧姆,比较器延迟10ns左右。

楼主(2024-08-06):
引用 网友B:
trim的也太少了吧,RC pvt变化都不止这点。

感谢,最近做另外的电路发现这个问题了,开关MOS的导通电阻变化太大了,尤其是电流小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