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中的移步寄存器(D触发器)CMOS原理

楼主(2024-01-26):
各个大佬好,本人刚开始学习SAR ADC,好奇SAR ADC中常用的sar logic异步时钟结构的移步寄存器(D触发器)CMOS原理是什么,只知道具体工作逻辑,一直想弄明白其中的具体电路图原理,想请教一下,希望大佬能提供一下具体的CMOS原理,在网上搜索了一些,具体分析后感觉不太像如下图所示,非常感谢。

网友A:
这玩意儿,任何一本数字电路基础的教科书(比如国内常用的闫石版)都有啊

网友B:
Can you provide me with more information on SAR logic? Thank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儿,任何一本数字电路基础的教科书(比如国内常用的闫石版)都有啊 ...

我感觉你可能没搞明白我的诉求

D触发器很常见,在网上一搜就有很多,【没办法发图片】

我把这些结构,大概看了一下,大体可归为两类。
但是我想要异步   复位,如问题图。
我自己的问题,我自己去找文献解决了。但是,还是希望保持谨慎,没有去思考问题就理所当然地觉得1+1的态度,个人觉得不太可取。最后,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n you provide me with more information on SAR logic? Thanks.

网友:
主要还是原理吧,我也试过用D触发器来推理,得不到里面的结果,所以就自己改了一下下,怎么改的不太记得了

网友(2024-04-19):
前辈您好,我最近在初学SAR ADC,能否麻烦您分享一些资料或者提供些建议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你可能没搞明白我的诉求

D触发器很常见,在网上一搜就有很多,【没办法发图片】

D触发器确实很常见,但是我想请教一下怎么用最基本的三个端口的触发器去制作好一个4位双向移位寄存器,原理图我基本画出来了,但是版图不知道怎么去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