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传递负压信号的传输门

楼主(2024-01-26):
如题所示,如果我在电路中对某一个电容加了开关,希望能对其打开或者关闭。正常情况下,传输门开关的控制电压应该为0/VDD。但是我在基于电荷重分配的原则下设计了电路,电容的电压有可能出现负值,此时开关就会泄露。所以我希望能把传输门的开关电压控制在-VDD/VDD上。不知道这么做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大家伙有没有什么推荐的文献或者资料可以参考。芯片的电路设计中可以出现负压的信号吗?

网友A:
1.传输管自身的耐压有没有问题,能不能有效开通或者关断。
2.要注意器件的纵向结构中会不会出现不期望的PN结导通从而导致漏电.
3.负压的电路在layout上要做好隔离,避免出现寄生三极管的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传输管自身的耐压有没有问题,能不能有效开通或者关断。
2.要注意器件的纵向结构中会不会出现不期望的PN ...

好的谢谢
1. 传输管的耐压值是不是指的是栅和衬底的压差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应该换用更高耐压的晶体管,库里面也提供了2.5V的,这样就需要电路里同时应用1.2V和2.5V的晶体管了,应该没有问题吧?
2. 我们用的工艺库管子默认是1.2V,如果用传输门关断负压信号的话,那么这个传输门的衬底也应该接到负电压电位,这样就可以避免PN结导通了吧?

3. 另外,您说的负压做好隔离,是指的避免闩锁效应吗,这样的话加保护环应该就可以吧。
最后,请问一下您有没有相关的论文或者专利资料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1. 传输管的耐压值是不是指的是栅和衬底的压差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应该换用更高耐压的晶体 ...

1.指的是管子相关的所有耐压,在静态和动态的时候有没有超压的风险。

2.衬底是共用的,都是地电位。要用隔离器件去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指的是管子相关的所有耐压,在静态和动态的时候有没有超压的风险。

2.衬底是共用的,都是地电位。要用 ...

好的 谢谢

网友B(2024-05-29):
你好,请问你现在解决泄露问题了吗,楼上的大哥只解决了元件正常工作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漏端负压到栅端的导通问题。还是说直接采用了 -vdd/vdd的方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你现在解决泄露问题了吗,楼上的大哥只解决了元件正常工作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漏端负压到栅端的导 ...

个人感觉 是需要采用-vdd/vdd的电平来控制解决漏电的  不过这种方案我们最终并没有采用(通过其他方式使得负压不会出现) 你可以自己仿真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个人感觉 是需要采用-vdd/vdd的电平来控制解决漏电的  不过这种方案我们最终并没有采用(通过其他方式使 ...

感谢回复,那我试一试通过正负VDD来控制tg,不过还是想请问一下你是通过何种方式使得采样电压不会为负呢?我是通过下极板采样,上极板始终都会出现负电压

网友:
要用隔离型器件,才能防止 寄生的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回复,那我试一试通过正负VDD来控制tg,不过还是想请问一下你是通过何种方式使得采样电压不会为负呢 ...

下极板采样的话上极板为什么会出现负电压呢?是上极板传输的共模电平有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极板采样的话上极板为什么会出现负电压呢?是上极板传输的共模电平有问题吗
...

是这样的,我共模电平设置的是1/2vref,采样时,上极板接vcm,下极板接vi,然后先断开vcm的开关,然后下极板接至vrefb,这个时候我的上极板电压就变成vcm-vi+vrefb了,我另一端的电压得到的是vcm+vrefb,两者作差就得到vi。vi的范围在0-2.4,然后上极板就会出现负电压了。请问是我设置的采样方式存在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的,我共模电平设置的是1/2vref,采样时,上极板接vcm,下极板接vi,然后先断开vcm的开关,然后下 ...

如果Vi的电压是0到2.4,那你VCM+Vrefb的电压就得是2.4呀,否则肯定会出现负电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Vi的电压是0到2.4,那你VCM+Vrefb的电压就得是2.4呀,否则肯定会出现负电压的。
...

有道理,但是我看别人论文中都是设置vcm为1/2vdd 或是1/2vref

嗷,我现在采用的是 vin=1.2sin+vcm, 得到的 0-2.4 输入信号范围,是不是输入信号的共模电压和电容阵列这里的VCM不是一回事,而我把他们归为一类混为一谈了这样呢?

------------------
编辑:在尝试设置vcm=2.4后,采样过程正常了,但是在后续的逐次逼近比较过程,电压很容易使得(用以控制vcm的)传输门的pmos栅源寄生pn结导通,随后进行放电,我再思考一下有无权衡之法

感谢你的热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