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写参考模型

楼主(2024-01-26):
各位大牛,请教一下如何写参考模型?

涉及到算法类的验证,可以用C模型+DPI的方式,但是涉及到非算法类的,参考模型怎么样写?

我想得比较浅,认为参考模型就是DUT的镜像,用sv将DUT的功能再写一遍,但这在实际验证中是不可取的吧

各位大牛是怎么写参考模型的呢?

网友A:
可以这么理解,但不要照抄DUT。然后好好分析需要验证的IP,哪些功能可以抛开时序的影响来做镜像?如果这个功能一定要有时序的考虑,是否可以用断言来check?如果是接口类,有没有对接模型来进行握手che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么理解,但不要照抄DUT。然后好好分析需要验证的IP,哪些功能可以抛开时序的影响来做镜像?如果这个 ...

我现在在做DPU的验证,里面涉及到NVMe和PCIe,以及DMA等,感觉参考模型不是很好写。

也很感谢你的思维提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在做DPU的验证,里面涉及到NVMe和PCIe,以及DMA等,感觉参考模型不是很好写。

这些接口根本不需要写参考模型,关注数据比对就可以了。

网友:
是的,关注数据比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接口根本不需要写参考模型,关注数据比对就可以了。

一语惊醒梦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