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 delta ADC的比特流输出不正常

楼主(2024-01-26):
最近搭了一个ciff的sigma delta ADC,但是跑出来的bit流在两个输入信号差距比较大的时候,输出的bit流就不正常了

网友:
CIFF架构?环路应该在振荡了吧

网友:
看起来是输出饱和了,往前查一下各级积分器的输出值吧,饱和了需要重新对系数进行选取

网友:
饱和了啊,建议多看看理论再做电路思路会比较清晰